tk6102i无法和欧姆龙CJ2M实现在线模拟。

楼主(2013-04-11):
大侠们好,我这边想用tk6102i和欧姆龙CJ2M实现在线模拟,但是不成功,提示PLC无应答。各位帮解决一下。谢谢。

电脑是USB转232的,然后通过编程线连接这个232和PLC的232端口。PLC 程序可以上传和下载,但是不能用触摸屏实现在线模拟。

网友:
将设备管理器中USB转232的COM端口号更改为COM1。
在线模拟时不要打开PLC编程软件。

楼主:
是的,设备管理器中的就是com1,且9600,7,2,e
没有开启编程软件。

网友:
那看下PLC端的参数设置是否和触摸屏设置的一样。

楼主:
参数设置都是一样的。串口232通讯。

网友:
注意一下触摸屏系统参数设置中的波特率,校验,数据位,停止位和PLC通讯参数设置中设置是否一样。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PLC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