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点击没有变化

楼主(2013-04-13):
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里面有两个PLC地址,分别是读取和写入的地址,当这两个地址不一样时,单击这个元件,元件只显示状态0,没有状态1的显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如果没有连接PLC,就会没显示。

网友:
正常情况。如果你的读取地址和写入地址不一样
这个开关只能反映读取地址的0和1状态,
你按这个开关只能对写入地址进行操作。
2者没有关系。

网友:
所以,没有连PLC,就读不到数据,就不会有显示。

楼主:
高手可以试一下,在仿真的情况下,两个地址不一样,和一样的情况下点击这个元件是不一样反应!

楼主: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这个元件里两个地址设置的不一样的话,单击这个按钮,按钮是一种按不下去的感觉!不知道这样说清楚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正常情况。你只是对写入地址进行了操作。开关是读取读取地址的位变化。
你如果再做一个位设置开关,对刚才的那个开关的读取地址进行操作,你能看到这个开关也会动作。

网友:
观摩学习,各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