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070iH与S1200 PLC Modbus通讯的数据是如何映射的?

楼主(2013-04-13):
请问下威纶MT6070iH与S1200 PLC Modbus通讯的数据是如何映射的?假如S1200 PLC是从站,调用系统自带的MB_SLAVE Modbus通讯功能块,MB_HOLD_REG设置为:P#DB2.DBX0.0 BYTE 30,DB2数据块的数据如附件所示,我的问题是,如果我在MT6070iH屏那边分别为几个数值输入元件设置读取地址为:6X2,5X3,6X5,5X6,4X8,实际发现在前面三个数值输入元件的数据可以输入到PLC相应的地址,即DB2.VAR3,DB2.VAR4,DB2.VAR5,但后面两个不对。怎么测试都不行,特上来请教各位

网友:
可以参考西门子的关于与MODBUS通讯的资料。
图中的地址对应关系。MB-地址那一栏最前面的一位数据就是地址格式。
例如模拟量输入30001---30512就是触摸屏上的地址3X _0001 ----3X_0512,对应的PLC的地址就是IW0---IW1022

楼主:
版主,你好!如果PLC的数据是双字,假如双整数或者是浮点数,好像在MT6070H显示的数值与PLC相应的数据不致,那这种情况如何处理?麻烦解答下,就拿我前面所举的例子做个说明。谢谢!

网友:
你放上来的图我看不到!注意数值显示元件的数据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S1200 PLC是从站,调用系统自带的MB_SLAVE Modbus通讯功能块,在MB_HOLD_REG设置为:P#DB2.DBX0.0 BYTE 30,DB2数据块的前面数据如下所示:
名称              数据类型          偏移量
VAR1                   BOOL                   0.0
VAR2                   BYTE                    1.0
VAR3                   WORD                 2.0
VAR4                   DWORD               4.0
VAR5                   INT                      8.0
VAR6                   DINT                   10.0
VAR7                   REAL                   14.0
我的问题是,在S1200 DB2数据块里面的VAR1-VAR7的数据分别在MT6070iH如何表示?
麻烦版主有空尽快解答下。谢谢!

网友(2013-06-22):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求解啊

网友:
方便的话qq371407181交流一下吧,这玩意儿搞好久都没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