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一屏多机问题

楼主(2013-04-13):
威纶屏与多台西门子200通讯,硬件和软件上分别怎么设置?求斑竹解答下

网友:
可以去官网的下载中心,下载PLC连接手册,按上面的要求来设置。
当欲使用多机多屏的通讯架构于S7/200 PLC时, 可选择使用S7/200 PPI驱动来实现。
接线的话所有的设备485的负接一起,正解一起,需要正确设置整个网络内的站号最大值。
1. [最大站号号码]:
用来设定PPI网路上所使用HMI的最大站号。
为了让系统运作更有效率, 建议HMI的站号由0开始, 并依序编号, 假设在PPI网路使用4台HMI, 则此4台站号由0到3依序编号, 并且在[最大站号号码]设定为3。其中也包括PLC的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