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问题

楼主(2013-04-14):
MT6100i有无更改时间的功能键,因为出口产品,国外有时差。

网友:
可以通过屏幕右下角的系统设定工具条。点击屏幕右下角箭头,然后点击齿轮形状按键,输入初始密码111111.进入系统设定列设置事件。
或者直接通过系统寄存器,地址是从LW9017到LW9022,通过改变寄存器数值来设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