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13-04-15):
我刚接触TK6070ih触摸屏。请问各位大神一些关于学习这款触摸屏的一些问题:

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在此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什么问题?图片看不到。

网友:
貌似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
西门子200系列PLC 数据格式设置为32—bit类型,地址类型应该为VD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