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与单片机通信时的PLC类型选择要如何设定?

楼主(2013-04-18):
请问各位大神,我现在做的课题是TK6070ih与单片机进行通信,那我的系统参数该如何确定?? 在系统参数的设备列表中,“PLC”类型要如何选择?
    1、有“free protocol”类型,选中这个类型是不是说我可以使用自己的协议来进行通信?
    2、有“MODBUS RTU”类型,选中这个类型是不是说我可以使用MODBUS协议的RTU模式来与单片机进行通信?
    3、在进行这些类型选择时,发现有些类型是有加括号备注的(比如“MODBUS RTU(adjustable)”、“MODBUS RTU(0x/1x Range Adjustable)”),请问选择这些类型,具体会有什么差别??
    我最最关心的是,我希望使TK6070ih和PIC16F887通过MODBUS协议的RTU模式进行通信。请问大神,让你来编程时,你们会怎样设定系统参数????
    (最好有附图片说明)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如果是支持MODBUS协议的话,直接选择MODBUS RTU驱动即可,具体可以参考官网中的单片机通讯示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C16F887是支持MODBUS通信协议的,但在我这个课题进行时,我觉得最好是可以用自己设定的一个通信协议来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