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们大师!请问怎么让U盘里的配方数据下载到对应的RW寄存里?

楼主(2013-04-19):
     我用配方编辑器写的RCP文件放在U盘里,插到人机里,然后跳出一个画面,我选择下载history,再选择U盘里的recipe文件。确认后,人机有下下载文件的提示,可是我的RW区的数据并没有更新.是不是下载的数据没有下到RW区而是下载到其他寄存器里了?

网友:
在配方编辑器中,建立新的配方的时候,首先是地址范围的选择,然后对应的选择好数据的地址格式,生成recipe.rcp文件,再进行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做的呀,可是下载进去,RW区的数据并没有更新。

网友:
U盘下载配方文件和工程文件一样,需要使用到EB8000 Project Manager 上的建立U盘与CD/SD卡所需下载资料的选项,建立了相应文件后才能下载。
然后就是确定你配方文件建立的地址和资料格式是不是与你触摸屏上的显示元件的地址和格式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数据格式是这样的,RW0,RW1,RW2,RW3,是16位无符号,RW4,RW5,RW6,RW7是16位BCB在配方编辑器里只能设置为一种格式。

网友:
你可以先新增4个16_bit unsigned数据格式 再新增4个16_bit BCD数据格式.然后再存储格式。
配方区域的数据就是按这种格式循环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配方编辑器编辑完后,还要(建立使用U盘与CF/SD卡所需下载资料。。。)这一步建立下载资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的人机是MT6070IH,按照你的指点,用U盘更新配方数据还是没有成功。

网友:
你是要下载什么内容到哪些地址?
一,先建立配方资料,选择格式,选择地址范围,输入每个地址的数据。保存成一个RCP文件。
二,通过EB8000 Project Manager上的建立使用U盘与CF/SD卡所需下载资料,建立一个文件夹。
三,插入U盘,选择下载历史资料,选择文件夹进行下载。
如果还是不清楚,可以拨打我们技术服务热线。400-888-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