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循环比较字符串

楼主(2013-04-19):
想在RW4000到4085之间储存一些字符,,一组10个字符,占用5个寄存器,然后输入字符时激活LB21,检查一下里面是否有重名的,但在运行过程中执行只有第一组和第二组一致时才能报警,其它的不行,高手帮忙看一下

short a,b,name[5],temp[5],x,z
bool flaq=false, OFF=false,check=false
for a=0 to 17 step 1
  G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4000, 5)
      if name[0]>0 or name[1]>0 or name[2]>0 or name[3]>0 or name[4]>0 then
      for b=0 to 17 step 1
        GetData(temp[0], "Local HMI", RW, 4000+z, 5)
          if name[0]==temp[0] and name[1]==temp[1] and name[2]==temp[2] and name[3]==temp[3] and name[4]==temp[4] then
            flaq=true
            SetData(flaq, "Local HMI", LB, 20, 1)
           else
           z=z+5
          end if
       next b
     else
    x=x+5
    end if
next a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21, 1)

楼主:
我试了好几天了,找不到原因,请大家帮忙看一看,提个建议,谢谢!

网友:
X=X+5是什么意思?
G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4000, 5)改为G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4000+X, 5)?

网友:
z和x的初值是多少?好像缺少了初始化赋值语句

网友A:
bool ok=true,x=false
unsigned char a[5],b[5]
unsigned short i,k

GetData(a[0], "Local HMI", RW, 4000, 5)
for i=1 to   17
k=4000+5*i
GetData(b[0], "Local HMI", RW, k, 5)
if a[0]==b[0] and a[1]==b[1] and a[2]==b[2] and a[3]==b[3] and a[4]==b[4] then
SetData(ok, "Local HMI", LB, 21, 1) //重名指示灯亮
SetData(i, "Local HMI", LW, 10, 1)   //重名位置
break
else
SetData(x, "Local HMI", LB, 21, 1)
end if
DELAY(100)
next i
参考下这个。比较4005至4085间有没有和第一个4000至4004重名。依次类推。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

楼主:
我试过了,效果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2015-06-22):
引用 网友A:
bool ok=true,x=false
unsigned char a[5],b[5]

想请教下这里的break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只要前面if条件满足就自动回到程序最后呢
另外字符串比较能否写在前面
result = StringCompare (a[0], b[0])
if result==1 then
SetData(T, "Local HMI", LB, 21, 1) //重名指示灯亮
SetData(i, "Panasonic FP", DT, 800, 1) //SetData(T, "Local HMI", LW, 10, 1)   //重名位置
break
else
SetData(F, "Local HMI", LB, 21, 1)
end if
DELAY(10)
next i

可以这样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