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到触摸屏的中文字体怎都变成方框了

楼主(2013-04-20):
不知道怎搞的 我今天下载到MT6070IH 中的凡是有中文的字符 都变成方框了 这是怎样的啊?

网友:
中文信息的字体必须选择为中文字体,如宋体、楷体等。
编译时勾选上建立字体文件选项。
下载时勾选上字体选项。

网友:
工程中使用的字体,你的电脑上没有。
我遇到的情况,工程中使用了黑体,我的电脑的EB8000中没有黑体(但是电脑中有黑体,奇怪)下载后就是方框。
新版的V4.65.05在打开工程的时候会提示缺少字体。

网友:
系统设置中 有个字体页, 添加字体试试

网友:
添加的列表里没有黑体,但是word中是有黑体的。我用的EB8000一直有这个问题。

网友:
貌似 只支持 扩展名 为ttf格式的字体。

网友:
黑体是 ttf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楷体不就好啊

网友(2013-06-02):
这个,基本上是因为Win7系统的索引的字体文件名和字体文件里面的标识名不同,造成HMI编译时找不到字体引起的。只能通过从xp里面拷贝对应的字体文件安装后才行的,蛋痛的瘟七。

解决步骤:
1 安装从xp拷贝过来的黑体字体文件;
2 从新在 编辑-系统参数-字体 里面删除添加黑体;
3 更改所有画面中使用黑体的文字重新选择新安装的字体文件;
4 编译时,勾选【建立字体文件】选项;
5 通过拨码复位触摸屏;
6 下载上面编译完成的工程。

经过这几步折腾,一般都能正常显示"口"字了。

网友:
宋体的话具体是微软宋体吗?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手动改字体,没有对应字体的话中文都是变成arial字体的就是方框
没有批量修改字体的麻烦

网友(2015-09-25):
我也遇到文字显方框,win732位系统,在报警页面处显示框没文字,不知道为何,文字已经选黑体了,也有xp的黑体了。编译时也选字体了,各位有好办法吗

网友:
我的是7的系统,EB800是最新的,下载到屏字是正常的,但编绎后的记事本显示囗等哪位知道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