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TK6070ih发送数据?

楼主(2013-04-23):
请问各位大神:
    使用TK6070ih通过MODBUS RTU模式通信。(触摸屏做主机)
    我现在要发送一个数据(例如30秒)和一个启动设备的确定信号(例如 1)给从机.
      PLC类型为free protocol,请问我要怎么写我的帧格式。

网友:
参考EB8000使用手册第十八章 宏指令(macro)使用说明。  18.8 有写到如何使用自由协议去控制一个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但是不太理解。所以想请大神直接把帧格式一块写出来。

网友:
帧格式是你设备说明书上的,第十八章 宏指令(macro)使用说明,如何使用自由协议去控制一个设备是遵照MODBUS RTU的协议帧格式发送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一个章节我已经看过了。那么请问,我使用自由协议通信的话,必须也要用MODBUS RTU帧格式来进行通信吗?我想要自定义一种格式,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顺便再问一下:TK6070ih在和单和片机采用MODBUS RTU模式通信,它使用的通信是USART还是SPI还是I2C??

网友:
可以换一种格式,根据你下位机的协议来发送,
只是我们说明书中是根据MODBUS协议来做的,下位机是一个MODBUS从设备,能响应MODBUS主站发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