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问宏指令

楼主(2013-04-24):
宏指令一般用到那方面?从那方面容易入手学?……谢谢

网友:
做一些数据运算,数据转换,配方存储查询,逻辑判断,串口自由协议通讯等等。

网友:
赶紧学习一下!

网友(2013-10-10):
也可以用PLC控制报警画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下载一份,怎么无法下载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附件已经失效~~~! 求再传1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