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和离线模拟失败

楼主(2013-04-24):
不知为什么在线和离线模拟失败了!有的图标不见了!有的按键也不见了!模拟器老提示这个!看图。。。。。各位大师这是什么问题啊!删了软件重安装也是这样啊

123

123

网友:
1.不要开启多个离线模拟。
2.到进程管理器中删除掉COM.EXE和GUI.EXE进程。然后重启电脑。

楼主:
谢谢……试试看先

楼主:
1.没有开启多个离线模拟啊!
2.没有找到进程管理器中的COM.EXE和GUI.EXE!
问题还没解决啊。。。。。。。

网友:
杯具,我看不到你图片。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将电脑重启就好了。好像是新版软件才有的现象。

网友:
重启也不行,不过可能是WIN7的问题。

网友:
我win7 64位系统运行没有问题。EB8000V4.65.02

网友:
重新安装软件之前按下面的步骤执行一次:
用regedit.exe尋找這一個機碼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Weintek\EasyBuilder8000
刪掉後就和第一次安裝過的情形一樣。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杀毒软件关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