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问题

楼主(2013-04-24):
小弟编了个宏指令加法运算,在使用位状态设置元件LB 0 使用宏指令时可正常加,但把LB 0 改成台达PLC的T 127时,T 127动作时没有加运算。后来改用位状态切换开关还是没有运算,不知何解。望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用LB0能加说明宏指令编的没有问题,用T127不行的话,如果T127持续的时间很短的话,可能就触发不了宏,试试T127动作时置位一个M状态,然后在宏指令结束时复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