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软件

楼主(2013-04-26):
EB8000软件在笔记本上,系统参数设置窗口上下长,设置完参数后,点不到确定钮怎么办?有什么办法

网友:
更改下屏幕的分辨率
或者将WIN系统任务栏移动到左侧或者右侧或者自动隐藏。

楼主:
回复 楼主:

都试了不管用

网友:
按TAB键切换到确定的选项上在按回车。

网友:
做好后点到一页,在上边框点下,再点ENTER,我也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