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0iH资料取样混乱

楼主(2013-04-28):
资料取样选择触发式,OFF->ON,触发地址为PLC的一个位。
PLC程序中,该触发位地址每间隔1秒开通一次,但资料取样记录的历史表格里数据记录的时间间隔为任意值,非常混乱,存在漏记录,重复记录的现象。求解

网友:
PLC   程序中OFF->ON的时间以及ON->OFF的时间有没有一定延时。
然后监控一下PLC程序,看这个位是不是在变化。触摸屏程序中也做一个指示灯,看下有没有检测到这个位的变化。

网友(2016-08-04):
我的也是这问题,我是6秒的节拍,一次存116个D,但存的数据总是有跳跃,即中间总是间隔的有数据,不知道是不是取样频率太高了硬件达不到?
另:程序中OFF->ON的时间以及ON->OFF的时间有没有一定延时
这个是用SET,RST做的,肯定没问题,有问题设备不可能动。

网友:
是不是取样频率太高了

您好,有可能,建议延长取样周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