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与台达VDF-M

楼主(2013-05-04):
哪位大哥有HMI与台达VDF-M变频器的通讯示例。
万分感谢!!!
QQ:10347128

网友:
参考附件程序。

网友:
好像无法下载,请版主检查下,谢谢

网友:
可以正常下载,如果不行换一个浏览器试试。或者右键点击,然后点击目标另存为。自己选择路径保存。

网友(2013-06-07):
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网友:
用EB8000还是EB500

网友:
EB8000 V4.65.05

网友:
台达VFD-EL系列和台达VFD-M系列一样吗

网友(2013-10-1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EB8000V4.65.08怎么打不开呀?

网友:
请问8193的数据为什么正向运行是18反向运行是34啊原来是2进制的转换来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