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B8000仿真时出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5-05):
请问各位大神:
    我在进行EB8000仿真时出现一个情况:所有的“数值输入元件”、“数值显示元件”、“字元输入元件”和“字元显示元件”都无法显示了。
    (无论是在线模拟还是离线模拟都出来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是所有项目程序都会这样子。)
    请问是我哪里设置弄错才变成这样,还是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其他元件能显示?就是数值/字元元件无法显示吗?
模拟的时候有没有弹出错误提示?
你看下数值/字元元件的安全选项中生效/失效是不是勾选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的“安全选项”和我发的截是一样的,请问我这么设置是错的吗?那个勾要不要选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是这样设置,不需要勾选。
其他元件能正常显示?还是就是数值/字元元件无法显示吗?
离线模拟的时候有没有弹出错误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现我说的这些问题之后,离线模拟也会出现一样的问题。只有重新启动电脑之后,才可继续进行仿真。但是之后又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电脑的问题呢!

网友:
这此按钮和显示如果和PLC有关,而且没有连接PLC,在线模拟就不会有显示;EB8000离线模拟也只十分钟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起来像是电脑的问题了,而且后面出现故障的情况非常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PLC的在线模拟确实是要连接实物,但我是做与单和片机的通信,好像没有连接实物情况下也是可以进行仿真的。

网友:
如果这些按钮和单片机有关,HMI与单片机通讯不好,也不会有显示;记住离线模拟也只有几分钟左右。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