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和触摸屏速度问题

楼主(2013-05-06):
我想问下各位大虾,宏指令对除摸屏速度会不会很大,可否说的具体点,比如一般宏指令不超过几条为好,还有就是宏指令本身的长度多长为宜

网友:
宏指令本身长度或者数量影响不大,只要注意各宏指令的执行方式。尽量不要让多条宏指令处在一直运行状态。是CPU的使用率不要太高。可以通过系统寄存器LW-9025去查看CPU使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