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PORT指令求教!?(与单片机通信)

楼主(2013-05-07):
请问在与单片机通信时,INPORT指令要如何使用?
  是直接使用一句INPORT(response[0],"******",6,return_value),触摸屏就可直接收到数据吗?还是要结合其他语句(比如延时)。因为我不知道触摸屏是不是和单片机一样有中断,所以学习起来,在思路方面就出来了这样的问题。

  谢谢!!!

网友:
是的,如果单片机有数据发送,触摸屏可以直接用inport指令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有一个疑问:程序执行到OUTPORT指令后,是直接就要接收数据,并执行下一条指令。还是说它会等待数据接收完成,再执行下一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