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看一个简单的通信宏指令

楼主(2013-05-07):
我写的是一个TK6070ih与PIC单片机通信的一个程序,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我的触摸屏程序(我现在只对INPORT指令有疑问):

char command[6],response[6],return_value,a=65

FILL(command[0], 0, 6)                                                              //用于发送数据
FILL(response[0],0,6)                                                                //用于接收数据

command[0]=0X01
command[1]=65
command[2]=0X03
command[3]=0X00
command[4]=0X00
command[5]=0X00

OUTPORT(command[0], "Free Protocol", 6)                                   //这句没有问题,调试助手可以接收到数据

INPORT(response[0], "Free Protocol", 6, return_value)              //接收指令直接这样写就可以了吗????
if(return_value==1) then                                                              //接收成功,触摸屏上显示一个字符
   S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如果返回的指令是6个字符,接受指令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正是接收不到这些数据。我有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调试,发现OUTPORT指令可以发送数据,串口助手也可以收到数据。但是当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时,INPORT指令不能收到数据。
     如果程序真的像你的说的可以用,那我还有两个疑问:
     1、程序在OUTPORT指令发出数据之后,是马上就要用INPORT指令接收数据吗?是不是因为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的时候,INPORT指令已经执行完成,导致我接收失败?
      2、程序执行到OUTPORT指令后,是直接就要接收数据,并执行下一条指令。还是说它会等待数据接收完成,再执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
请问下,你用串口助手做怎么连接上的呢?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我有问题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给我发邮件,403306659@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你只要注意一下相关设置,应该就可以通信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加你QQ吗?我现在发送数据成功了。但是接收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403306659
   验证答案:赖文森。
   你加我QQ,备注一下。约个时间吧,今天下午不能,我昨天打球太猛,现在感觉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