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2i outport命令,485的问题

楼主(2013-05-07):
在TK6102i中写了这样的宏指令,想让触屏循环通过485向外发送1到10的数据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number[10]={0,1,2,3,4,5,6,7,8,9}
    while 1
            OUTPORT(number[0],"Free Protocol",10)
    wend

系统参数是这样设置的

现在问题是用示波器测485口 data+与data-差分信号,没有电平跳变,请教各位大神,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测量的是哪几个引脚?
不加while 循环触发宏指令能不能接收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