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信引脚连接的一些问题(RS232接口)

楼主(2013-05-08):
我现在在做的是TK6070ih与单片机(PIC16F887)通信的实验。
     1、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TK6070的COM1口定义和其他的COM口引脚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么我选用数据线时不是要注意一下那些线是怎么转接的??
     2、我用protues和E8B000同时进行仿真,那么引脚我要怎么处理才能互相通信成功呢?(我现在是触摸屏可以发送数据,单片机收到数据后可以发送数据,但触摸屏不能接收到回送的数据。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希望有做过通信的大神可以给我回复,并给我一些建议。
     谢谢!!!

网友:
1.不同型号的屏,不同的端口线的引脚定义都不一样的,要根据端口确认接线。
2.2个不同的软件,仿真的端口都不一样,当然没法接受返回的数据,直接用电脑连接单片机,用EB8000仿真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仿真实验已经做成功。用protues和EB8000进行仿真,只要端口设置正确好之后,还是可以通信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们,有问题请教下你,可否留个Q

楼主:
回复 网友B:

    403306659
    验证答案:赖文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