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K6100i与三菱FX2N系列PLC数据线如何连接?

楼主(2013-05-09):
TK6100i与三菱FX2N系列PLC数据线如何连接?有谁知道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触摸屏端是9针公头 ,PLC端是8针公头,触摸屏在前,接法是1-4,2-7,3-1,4-2,5-3

网友(2014-06-11):
12345是PLC边吗

回复 网友A:

网友:
12345是PLC边吗

回复 网友A:
    12345是PLC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12345是连接触摸屏的母座的9针,47123是连接PLC的8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