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屏上如何组态bcd码输入

楼主(2013-05-09):
bin k2x10 d200 用BCD码设定计时器或计数器, 如果是接按钮,则接X10-x17就可以了. 但是在屏上如何组态bcd码输入

网友:
数值输入元件,数字格式里面的资料格式,可以选择BCD码的格式。

网友(2013-11-07):
请问二楼的高手,威纶通触摸屏里输入BCD类型的数据,是十进制还是算十六进制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二楼的高手,威纶通触摸屏里输入BCD类型的数据,算是十进制还是算十六进制数呢? 为什么我在里面输入32位BCD形式的64,采集到PLC里变成100了呢?也就是变成了十六进制了,BCD不就是十进制形式吗

网友:
BCD码是16进制没有了A到F,只是代表十进制的一个位,到了PLC里还要转换成BCD码,这样看到才是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