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单片机通信问题!!!(两个OUTPORT指令冲突)

楼主(2013-05-10):
请问各位大神:
      我做的是触摸屏与单片机通信的实验。
     我的实验要实现两个功能:1、触摸屏可以判断设备是否连接上;2、触摸屏发送一个专门的数据(比如时间)给设备,然后设备再回送一个数据(比如状态)比触摸屏。
      对于这样的两个功能,我的思路是:1、触摸屏用while命令循环发指令查询设备是否连上,设备接收到后进行回复,用触摸屏是否接收到数据来判断当前设备是否接收上触摸屏;2、用一个数值输入元件用来输入时间,再用一个功能键来触发宏指令,将时间发送给设备,再由设备把状态发回给触摸屏。
     我想请问各位,我这个思路是不是可行的!!!
    另一个问题,假设我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当功能1中,while指令还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功能2的指令也运行到OUTPORT(,,,),那么我数据还可否发送成功?因为两个OUTPORT指令可能会冲突,导致通信失败(我有做在线仿真,两个OUTPORT指令连接着运行,数据通信会有问题)。

网友:
在宏指令执行前试下用PURGE()函数清空串口缓存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