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XC2-32R-E与TK6070通讯问题解决

楼主(2013-05-14):
经过两天的调试过程,终于成功是触摸屏与PLC 通讯,失败了无数次,最后仔细研读说明书,才发现通讯线的连接有问题,要自己从新连接。不知道市场是否有现成的通讯线,我是自己做的线。
我使用的是信捷PLC的BD扩展板上的458通讯接口,通过线连接A,B与触摸屏的DB9的2、1,即说明书上的data+、和data-。然后再在两个产品的串口通讯中设置成同样的参数。成功完成。
PLC程序:ld m0      out y0
触摸屏的地址参数选择:MO      0X  1
                                 Y0       0X   18433

楼主:
因为是实验通讯有没有问题,所以做了最简单的输入输出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