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开机后自动运行一个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请教各位大神:
      我做的是触摸屏单片机间的通信,通信实验已经做成功了。但是又给自己加了一个任务:要求触摸屏在开机后(用户不做任何动作),自动向单片要发送指令查询当前状态。
     请问这个功能我该如何实现?因为,我之前的做法是:写好程序,然后放一个功能键,用按下功能键来触发程序以进行通信。但现在有一个,不按任何键,让触摸屏开机后自动向单片机收发一次数据的问题,我就现在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谢谢!!!

网友:
在系统参数设置中,系统设置里面有开机执行宏指令的选项。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是开机执行宏指令,因为维伦的触摸屏上电以后到通讯建立有一段时间。我一开机就执行宏指令是否合适?是否必须在宏指令中判断通讯是否建立,通过什么来判断通讯是否建立,在下位机上发送应答指令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不理解你说的通讯建立是什么意思。我设计的是,触摸屏在开机后自动运行我的宏指令(开机后自动向设备发送一次状态检测的指令,设备接收到指令后回送当前状态给触摸屏)。我的通信是可以正常实现的,至于你说的“上电以后到通讯建立有一段时间”,我是不太理解你所说的意思。

网友(2013-08-11):
3楼说的应该是屏开机引导的那段时间

网友:
可以啊 你在开机宏指令增加延时 计算你开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