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多次触发问题

楼主(2013-05-15):
各位大虾,刚刚试用宏指令完成一个动作:改变LW9203里的值由0.15.30递增16组,相对应的LW9204里的值由0.1.2.3...递增16组,宏指令如下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b
GetData(a, "Local HMI", LW, 9203, 1)
select case a
case 0
b=0
break
case 15
b=1
break
case 30
b=2
break
case 45
b=3
break
end select
SetData(b, "Local HMI", LW, 9204, 1)
end macro_command

用位状态触发指令,改变LW9200的值后,LW9204只能改变一次,再次触发宏指令就改变不了LW904里的值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将 a,b 数据定义为unsigned short 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更改过来了,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和类型有关,但真能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