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耀华3190-c602rs485 2w设置

楼主(2013-05-15):
请问MT6070IH与耀华3190-c602rs485 2w设置,我使用的modbus rtu  端口是com1  9600,E,8,1, 1,2号脚 ,仪表也支持这个协议,仪表通讯端口指示灯也闪,就是触摸屏显示与仪表未连接,请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接线是1- 2+,可以试试调换下485的2跟线。
注意触摸屏和PLC的通讯参数是否一致,预设站号与仪表的站号是否一样。
注意画面上的元件地址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

楼主(2013-06-23):
我也在用这个连接,总是出现仪表与屏之间,时通时断的啊,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请指教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