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k下载失败

楼主(2013-05-15):
我买的6070IK之前可以下载程序,今天用就无法下载进去,到13%就失败,触摸屏一片黑(有系统菜单)

网友:
设备管理器中是否有WEINTEK HMI的标示,没有请更新驱动。
看下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下载程序,台式机要插机箱后面的USB接口。
换一条USB端口和USB下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