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监测触摸屏发出来的数据?

楼主(2013-05-17):
用的是TK6070iH

用来做上位机,用modbus RTU模式和单片机通信

我单片机程序和modbus调试软件可以正常通信,但和触摸屏没法通信

现在我是这样想,,,我用串口来监测它发出来的查询数据包..和串口显示出来, 但是一点数据都没用

用示波器看,也没有看以有数据,com1 com2 都试过了

网友:
确认下通讯参数和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烧写的是例程 D40 来做的测试!

暂时没有接单片机,我想先通过串口显示出查询数据包,连接电脑串口,没有数据!

拔下串口线,直接用示波器测量COM口,2脚,3脚,都没有数据,正常的应该3 应该有数据发出

楼主:
没通信上,同时所有的元件也不显示,对吗

网友:
屏幕貌似是各一秒发送一次数据的。 示波器要仔细看。

楼主:
郁闷,下位机部分都写好了,和电脑都能通信上,和这个屏却通信不上

所以现在重点在检查屏本身是不是好的

现在我是烧的是和单片机通信的示例程序,单片机烧的也是里面的程序 11.0592M晶振

还是没有任何数据.  屏的232口 也是 235吧,手册应该不会骗我吧

很怀疑这个是不是坏的

网友:
首先  用示波器看看你的屏是否发出数据。
再看看你的单片机是否发出数据,都有数据。

更换232的芯片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上面也说了,示波器看不到波形,232芯片也是好的.

你是否有能通信上屏的的测试工程,最简单的就行了,先排除我配置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示例程序,都不行...如果还不行,我就决定返回去修了

网友:
单片机作为MODBUS从站,是不会主动发送数据的,必须要主站发送代码后才会有数据返回。
你现在是不是没有通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我测量的是触摸屏的通信脚

我是屏当主机,单片机当从机.屏是主机,肯定是要发送查询数据包的,然后我单片机收到到数据才返回数据给屏

我单片机是可以和modbus调试软件正常通信,和屏通信不上...所以我在测屏到底发出了些什么数据包,为什么单片机接收不到...

另外:为什么程序烧进去,元件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文字元件,什么状态,数据输入输出都没有,一片空白啊,和这有关系吗??

还有,6070ih说明书上写的com1 口 接线是235脚,同是我还在论坛看到用695脚,这些我都试了.235是没数据了 695倒是有,但是是不对的,要么00 要么FF, 还是一个一个出来的,不是整包出来的,肯定也是不对的

目前我都不管我的程序了,直接烧的是示例程序D40

网友:
触摸屏没有通讯上的时候是不会显示出和PLC地址有关的元件。
TK6070iH的RS232接线为6脚发送,9脚接受,5脚接地。
注意下调试软件的通讯参数是否和触摸屏设置的一致。

楼主:
接线正确

软件在线模拟数据包可以用串口助手正确监测到

程序一下载进屏里,数据就监测不到,也没有数据出来

网友:
看下系统参数设置里面,HMI型号是否设置正确,然后MODBUS RTU的接口类型,和COM端口号,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HMI型号选错了,到HMI属性里面去改,选择TK6070iH

楼主:
好了,好了,谢谢大家
结贴!

屏没有问题,是我的线有问题,换了一条线,可以了
(其实也只能算勉强能用,我用max232 接收不行,用了条PL2303做的USB转串口也不行,只有用FT232做的可以用)

不知道和单片机通信如何,先模拟调通再说吧

屏是公司买的,打算用起来后就大批量采购

不过我就很郁闷,买这个屏,没有连接线,没有下载线,更没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