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TK6070ih开机自动运行一个自定义的程序???

楼主(2013-05-17):
请教各位大神:
      如何才能让TK6070ih开机自动运行一个自定义的程序呢???
     谢谢!!!

网友:
自定义程序是什么?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宏指令。我的产品要新增加一个功能:触摸屏开机后,能够自动向设备发送一个查询当前状态的指令,并接收设备返回的数据。
      请问这样可以实现吗?还是我需要换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个功能??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