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让TK6070ih开机自动运行一个自定义的程序呢???

楼主(2013-05-17):
请教各位大神:
      如何才能让TK6070ih开机自动运行一个自定义的程序呢???
     谢谢!!!

网友:
LB9000重新开机后为ON,可以在“元件”-“PLC控制中”设置LB9000在ON的状态下执行一个宏指令,宏指令最后一行用SETBITOFF复位它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我会先尝试你所说的方法,再次感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可以写一个简单的例子,让我可以参考一下吗?因为我还算是一个新手,具体操作上可能又会卡住。

网友(2013-08-01):
以EB8000 V4.65.07为例,在宏指令编辑界面,每个宏指令上均有开机执行一次的选项

在菜单“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系统设置”中,也具备一个开机宏指令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