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光洋PLC D4-440如何通信?

楼主(2013-05-19):
PLC采用的是DL405系列的D4-440,通信口为COM1,K协议,9600,Odd,8,1,None;
HMI用的是MT6070iH,设备属性:PLC,KOYO DIRECT,RS232,COM1(9600,O,8,1),站号为1;
联机时屏幕提示‘PLC无响应’
求大侠指点原因

楼主:
谁清楚本HMI是否支持该型号PLC?

网友:
1. PLC不可有密码。
2. PLC必须设定为全双工操作。
3. PLC必须设定为无硬体信号交换。
4. PLC必须设定为使用 „K‟ 序列协议.
5. 模式设定为TERM模式。
6. 使用D4-440 CPU时, 站号必须设定为1。

楼主:
急啊,现在是能通信了,但却HMI只能读状态,PLC无法切换屏幕,数据无法写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