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初学者,什么都不懂)

楼主(2013-05-23):
想问下,TK6070ih触摸屏与CP1H系列的PLC通讯,触摸屏的地址与PLC地址是怎么对应的,比如I0.00对应触摸屏的地址是什么呢。谢谢啊

网友:
例如指示灯,选择OMRON CP/CS/CJ的PLC,地址类型选择I  地址里面填写0.00就对应上了。

楼主:
嗯。。可是里头地址选型没有I这个,所有的是:CIO_Bit,H_Bit,D_Bit,A_Bit,T_Bit,C_Bit,C_flag,F_flag,LR_Bit。这是TK系列的触摸屏噢!(TK6070ih),我知道CIO_Bit是中间继电器的地址,D_Bit是数据存储的。。那输入和输出的地址呢??

网友:
说错了,不是I,输入输出就是CIO

楼主:
我试了下,还是不能同信,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谢谢你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