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主从模式设置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05-26):
我现在做个项目需要两个触摸屏

网友:
可以直接通讯。MT6070i有2组RS-485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MT6070I要是通过主屏MT8I00I和变频器通讯怎么能?

网友:
主屏增加2个主从服务器。从屏也添加2个远端的PLC,一个三菱,一个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接线呢?

楼主:
请帮我看看

主屏幕

主屏幕

从屏幕

从屏幕

楼主:
老大帮看看呀?

网友:
我理解错了,因为你主屏的串口都用完了,从屏只能通过主从服务器连接一个设置,只能和PLC或者变频器通讯。
主从屏要使用带以太网的触摸屏才能实现。

楼主:
请问老大,两个触摸屏可以同时连接变频器吗?

网友:
连接同一台变频器?这个是不可以的。

楼主:
你好版主?MT8I00I做主机,MT6070i做从机,主机现在要控制三菱Q01CPU的PLC,另外还要控制和读取3台三菱FR-E700的变频器,主机MT8I00I放在控制箱里面,PLC和变频器都在控制箱里面,从机MT6070i放到离主机30米的位置,因为距离的原因我选择MT6070i用RS485 2W和主机MT8I00I通讯并且控制PLC,上述问题说从机不能通过主机来控制变频器了,这时我想用这台MT6070i用RS485 4W也连接3台三菱FR-E700的变频器,也就是两台触摸屏一起连接变频器,请问这样可以吗?

楼主:
看来只能有一个屏幕可以连接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