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70i触摸屏时间怎么更改啊?

楼主(2013-05-27):
请教6070i触摸屏时间怎么更改啊?我用的数值输入元件LW-9019能显示,为什么不能调时间啊?谢谢

网友:
数值输入元件是可以更改触摸屏时间的。你应该用成了数值显示元件了。

楼主:
谢谢,确定是数值输入元件啊,修改完点确定后,修改的数字一闪就有回到原来的数字了。

网友:
离线模拟修改的?
还是下载到触摸屏里面修改?
在在线模拟和离线模拟状态下是没有办法修改的。他读取的是电脑的时间。
只有下载到触摸屏中可以更改。

楼主:
下载到触摸屏里面不能修改

网友:
程序上传上来看下。

楼主:
套簧测试.rar (226.95 KB, 下载次数: 32) 这是程序,帮看看!谢谢
这是最近在客户那边发现的问题,就是小时不能调,其他时间没有试能不能调,其他的客户也没有测试。

网友:
你小时的输入上限设置成了12,改成24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我明天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