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k6070ih穿透与fxplc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本人制作了tk6070ih的数据线,能hmi 和plc 通讯,还有txd 6接rs232的母头2txd 。rxd 9 接母头3 准备穿透 没成功,设置了通讯字也lw9901 lw9902 也没有穿透成功,plc 和hmi 通讯参数一致,请问为什么?

网友:
触摸屏5GND与RS-232 5GND也是要接的。

楼主:
gnd 也接的。plc 设的com 1.没法穿越。也按实例添加了modbus servers 端口com1  等就是没法穿。我是用com 2  485接plc

不知到是否电脑的串口使用中的改为com1,这样是否会出错

网友:
9901 和9902怎么设置的?

楼主:
9901 =1 9902=2

网友:
用做新版本的软件重新下载程序,下载时勾选韧体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