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按钮做宏指令反应慢,求助

楼主(2013-05-28):
我现在做了个宏,A,B为按钮,C,D为指示灯,按A为C亮D灭,按B为C灭D亮,但运行后出现个问题,按钮要按1-2秒时间才有反应,快点按就没反应。如何解决,各位大侠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宏指令怎么写的?按钮是用的什么元件?
画面上是否用到了大尺寸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