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 devicetype.def文件

楼主(2013-05-31):
我用EB8000 Project Manager软件上传MT6100i程序,电脑显示:严重错误 找不到 devicetype.def文件,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如何修复,谢了!

网友:
重新安装下软件!

楼主:
试了,没用

网友:
将原来的程序卸载,并删除EB8000文件夹,重新安装最新版本V465.05版本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将原来的程序卸载,新安了

网友:
重新安装软件,不要安装到电脑的F盘。
解压压缩包,试下手动将这个文件放到EB8000文件夹中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支持,谢谢!我将这个文件放到了EB8000文件夹,系统提示是否要添换,我换了,还是老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电脑系统是用WIN7,有关系吗?谢了!

网友:
将软件安装到C盘。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还一样,不过能用,就是打开软件时,一下子跳出二个画面,先是一个报警画面,后是一个是正常画面,关掉一个报警画面,就能用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我换一个同是V4.65.05版本,上述问题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2013-10-29):
我的是XP系统,也装在C盘,也用您给的那个压缩包换了,就是电脑第二次启动后就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我的是V465.09版本。

网友:
换了一下就能用了,怎么回事?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
版主可不可以说说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对工程有什么影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