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连接两台FX3U

楼主(2013-06-07):
我有一台6070i屏想连接两台FX3U的PLC.两台PLC之间本身用了485BD通信。请问如何设置和接线

网友:
可以通过RS-485 4W端口连接一台FX3U的PLC;再通过RS-232端口,使用编程电缆连接一台FX3U.

楼主:
非常感谢!那编程端口和FX3U如何接线呢?触摸屏如何端口设置呢?谢谢!

网友:
TK6070IH还是MT6070iH?

楼主:
回复 网友A:

    MT6070I

楼主:
PLC端是422的端口,那转到接屏的RS232这样可以吗。那编程线RS232端又该如何对应屏的RS232呢?

楼主:
是该用哪一种编程线来改呢,又如何改呢?跪求版主提供方案。

网友:
添加一个本机PLC,只需要将程序里面接口类型更换为RS232,然后将触摸屏的RS232端口和编程电缆连接起来。
编程电缆如图,圆孔接PLC,
九针口的RS232 为2脚发送,3脚接收。如果连接COM2口RS232的话,就触摸屏6脚对编程电缆2脚,触摸屏4脚对编程线3脚,5脚对应5脚。

楼主:
非常感谢,按你说明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我试了另外一种接法:
   1.用屏的RS485-2W-------串接PLC1的485BD------串接PLC2的485BD。在没有用两台PLC的并联模式
     或者NN网络模式时。可以正常通信。
   2.但如果将PLC的并联模式或者NN网站模式的程序一但写进PLC时。屏的通信出现异常,不能连接。百思不
    得其解。贵请版主说明其原因,有无解决办法。(因为假如我一屏接多PLC时,我的PLC又要使用NN网路连接模式时就没办法了。)

网友:
是否尝试一个PLC用编程口-连接威纶通rs485,另一个PLC用一个RS232BD连接威纶通的RS232接口,然后两个PLC之间通过485DB实现NN网络,

网友:
一屏接多PLC时,我的PLC又要使用NN网路连接模式。
这个构架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