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K下载错误

楼主(2013-06-08):
TK6070IK下载错误

网友:
1.检查设备管理器中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2.如果是使用台式机下载程序,USB线插主板上的USB口(机箱后面)。
3.换一条屏蔽性能更好的USB线,USB线长度最好不要超过1米,线带屏蔽层,线上带磁环。

楼主:
所有都符合LS说的,还是无法下载,在别的电脑上也试过,还是同样问题·软件版本V4.65.05

网友:
仔细看下驱动是否正确安装。WEINTEK HMI是否有打感叹号。
换USB下载线。

网友(2013-12-04):
用3.0的USB端口下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是写不进去,写10次,有1-2次能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