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不能被反编译 希望威纶快点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3-06-09):
宏指令不管加密还是不加密 都是不能被反编译出来的 都是直接没有写的宏
  不信的人 自己去试

网友:
宏指令可以被反编译出来的。自己注意下反编译步骤和软件版本。

楼主:
开什么玩笑 我新建一个文件 编译后  再反编译就没有宏了 从屏上上传也是一样
已经问过N多威纶客户了  都说没软件不支持宏编译

网友:
那我天天反编译程序怎么都在?

网友:
你好,宏指令若加密后,再次反编译,宏指令会丢失;
若没有加密,则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2013-07-29):
我比较相信上面说行的那个。
因为……幸福的家庭都是类似的,而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
你要把很多问题都一齐解决了之后才能成功。要是当中有一步错了的。结果都是不行的。
还因为我试了,可以。

网友(2013-09-25):
版主 ,加密了,反编译后 宏指令丢失了,怎么办。要怎样编译才不会丢失啊。请指教一二。

网友:
如果宏指令加密了,程序经过反编译后是没有宏指令的。
你可以不去设置宏指令密码,设置反编译密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