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PC未安装以下字体 求解决

楼主(2013-06-10):
问题:原电脑为XP系统,用的黑体制作画面;更换电脑,WIN7系统,
某天突然无法检测到黑体,提示目前PC未安装黑体,但是在电脑C:\Windows\Fonts文件夹下存在黑体文件,而且CAD WORD等软件都正常使用黑体;
可能为重装OFFICE 2007后出现这个问题,也可能不是;电脑上安装有WINCC FLEXIBLE软件,
目前按楼主办法无法解决问题,1. 无法删除系统文件夹下的黑体,2. 触屏系统设置下的字体,无法搜索到黑体字体,无法添加;
求解决!!!
以下两个链接试过,未解决问题
http://www.weinview.cn/bbs/viewt ... hlight=%D7%D6%CC%E5

http://www.weinview.cn/bbs/viewt ... &extra=page%3D3

网友:
试一下删除注册表。 用regedit.exe尋找這一個機碼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Weintek\EasyBuilder8000
刪掉後就和第一次安裝過的情形一樣

楼主(2013-10-19):
版主威武,必需回来顶一下...

楼主:
上一次重装了系统..
没想到今天突然又黑体丢失了..
来论坛看看有没有新的解决办法..还真搞定了..
WIN7系统的注册表地址有点不一样..搜索Weintek,整个文件夹删除,重启电脑 .再打开文件又有黑体了...

网友(2013-12-24):
问题描述:
当你从触摸屏上穿程序后,将XOB文件使用反编译后,使用软件打开文件时会提示“PC未安装**字体”
解决办法:
1、打开文件先忽略“PC未安装**字体”提示,直接关闭提示框。
2、查看--编辑--系统参数设置---字体--查看支持的文字。如宋体、楷体.......
3、再次打开文件,选择替换字体。如“宋体”,点击确定。
4、点击---图库---文字库---字体---语言1---选择与3相同的文字,如“宋体”,点击确定。
5、保存文件,编译时勾选“建立字体文件”
6、下装程序,勾选“字体”。
按照上述步骤操作,一些画面就不会出现方框。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