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4ih与安川变频器通信时,端口脚位的连接

楼主(2013-06-10):
老师们你们好:
我现在要想让MT8104IH与安川V1000变频器通信做MODBUS  RTU连接,
接口类型: RS-485 4W
通信端口:COM1
波特率:9600,
数据位:8Bits
校验:None,
停止位:1 Bit
根据之前论坛的例子进行制作,但是不知道通信端口脚位如何连接;
变频器端通信端子为:  R+  R-   S+  S-  IG  与人机这端是如何定义脚位的。
因此恳请老师们指教,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查看了论坛上提供的资料:
已经能够和其通信,但是出了点问题,如图:
我是安群里面之前提供的例子做的,但是我做完后和变频器通信的时候,启动和停止变频器都没问题,可是设定频率、监视运行频率:、输出电流:、主回路直流电压:都不能显示也无法操作,所以请老师指导一下,看问题出在那里,谢谢。

楼主:
论坛的范例;

楼主:
先顶一下 ,等老师回答

网友:
看下你选择的安川的型号是不是和范例中的一样,变频器的频率地址是否正确。

楼主:
变频器是和范例的一样的,都安川V1000,通信正常并可以启动/停止的操作,只是下面的设定频率、监视运行频率:、输出电流:、主回路直流电压:都不能显示也无法操作,
如上图里面的3#1,3是变频器设定频率的寄存器地址,那么“#1”上用来干吗的,因为前面说区别变频器的地址是在需要读取地址前面加站号后面跟#,到这里却把#号放后面,所以有点搞不清楚,
在后面的两个图就没有#1  只有变频器的相应地址,
请老师们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付上安川V1000,运行频率的寄存器地址,  ,如0002H为频率指令的寄存器,那么我把他变成二进制后再加1,3就是运行频率的设定地址吧,但是后面哪个#1是如何得来的,请指教一下吧,老师

楼主:
前面的 问题未解决,今天又碰到了新问题了,我是在多个页面制作共30个变频器的通信,基本上都是可以启动和停止变频器,就是无法读取设定频率、监视运行频率:、输出电流:、主回路直流电压:都不能显示也无法操,这样是不是不能通信的原因啊,(但是如果说不能通信,他又能操作起、停),
另外如果画面却换到10画面的时候,变频器出现“CE”报警(MEMOBUS串行通信故障,在收1次控制数据后,H5-9(CE检出时间)设定时间以上无法正常接收),但是却换到另一个画面去的时候这个CE报警自动取消,再却换到10画面的时候又出现,搞不清楚问题出现在哪里,请老师帮忙分析‘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
顶住   等高人指导。。。。

楼主:
蛋痛了一个多礼拜的问题,今天终于和变频器通信上了,
在此谢谢老师们的热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