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保护

楼主(2013-06-13):
请问我用的是MT6070i触摸屏,然后使用网站下载的那个口令保护的程序password operate.mtp,只是第一次输入密码以后能成功进入需要密码保护的界面,第二次再想进入无论如何输入正确的密码也不行了,只有重新上电才可会议,如何修改这个程序使每次都可以进入需要密码保护的界面?

网友:
将这个程序的PLC控制选项里面,
LB0执行宏指令的        状态为ON就执行修改为OFF→ON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