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0为何获取不了Siemens S7-1200 DB块数组为Struct类型变量的标签

楼主(2013-06-13):
TK8070为何获取不了Siemens S7-1200 DB块中数据类型为Struct的数组变量的标签?例如我在DB1新建了以下变量:
变量名称              数据类型
  info                     Array [1..50] of Struct
     info[1]                  Struct
        ID                      DINT
        A_Feed              Real
        A_Max                Real
        B_Feed              Real
        B_Max                Real
.......

在线获得的标签只能显示为info[DB1],请问版主解答下

网友:
用最新版本软件实施。结构体名称不要和DB块名称命名一样。

楼主:
版主,我用的就是最新版本的啊,而且我DB块的名称结构体的名称不同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跑上来问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版本?

楼主:
你用的什么软件版本?
引用 网友A:

  版本是:  EB8000V465.05_20130507

楼主:
版主,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那info[DB1]里面应该有地址的,那些就是对应你的结构体里面定义的地址。
这个图里面,Data_block_1[DB1]就是在DB1下面建立的数据格式。
x1[DB1]就是在DB1里面建立的结构体。结构体名称是x1.地址名称分别是 2 ,3

网友:
EB8000V465.04_20130309        如果还不行。试下这个软件版本。我用的这个版本获取的。

楼主:
版主,你在数据块只是单纯的建立一个结构体而已吧,如果是这样,最新的版本也是可以获取的到标签的,但是如果是建立数组结构,比如:

触摸屏中的变量Pig_Info是用户自定义的一种数据类型,我在DB4块中建立了数组名为Pig的50个类型为Pig_Info的数组(如第一幅图所示),在线获取标签获得的标签是Pig_Info[DB1] 如第二幅图所示,根本无法显示各个数组元素相应的标签

网友:
将这些数组结构建立在static下。
你读取上来的Pig_Info[DB1]中的数据是对应第几个Pig下的数据?

楼主:
Pig_Info[DB1]没有对应数据,只是单纯把我的定义的结构类型显示出来而已,你可以建立一个数组,数组的类型为Struct试验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1200软件一直编译报错。什么程序都报错。
你选一个地址比如 ‘ID’ 试试,然后PLC监控看下能不能通讯。

楼主:
版主,你可以在S7-1200的DB块中建立一个数据类型为数组的变量,数组的类型为Struct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我的1200软件一直编译报错。什么程序都报错。
你选一个地址比如 ‘ID’ 试试,然后PLC监控看下能不能通讯。 ...
引用 网友A:

通讯不了,而且还会导致触摸屏通讯很迟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