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3-06-16):
单片机232串口和触摸屏通讯,完全没有问题,后来改用485接口后,完全不能通讯,经过多日的检查,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485接口输出的数据,居然是9组数据的,情况如下:

TK6100i v5
EB8000版本4.65.05
项目文件
通过232接口查看数据,触摸屏发送01 03 00 40 00 01 85 DE  单片机答应01 03 02 00 0A 38 43
通过485接口查看数据,触摸屏发送01 03 01 02 0D 50 60 E1 DE  单片机无法答应

怎么回事呢???485连接线没有干扰,测试数据时,专门做了一条短的数据线

网友:
通讯参数是不是和单片机或者串口助手一致?接线是连接的触摸屏1- 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波特率那些设置都一致的,接线也是1-,2+,5g,如果电usb转485仿真,单片机也可以正常通讯,就是下载到触摸屏上,输出数据就出问题了

网友:
USB转485的在线模拟可以正常通讯是吗?
将ACK讯号延时改成0.命令重发次数改为0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仿真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将ACK讯号延时改成0.命令重发次数改为0试试。  默认就是这个,因为不行,我才改变设置看看的

网友(2013-09-27):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仿真可以

   触摸屏和单片机通过485连接不行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12-05):
我电脑上用过Modbus Slave 软件调试和屏通讯,协议正确,电脑收到了屏发的485数据,电脑也回送了数据,可是屏好像没收到一样,没反应。  显示“PLC no response”

触摸屏发送 :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电脑回送 :     01 03 02 00 00 B8 44

意思通讯是否正确呢?

网友:
找到问题,原来维纶的软件485接口 默认是带有even 偶校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