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与流量仪表485通讯时,时断时通!!

楼主(2013-06-16):
TK6070与威尔太流量仪表485通讯时,时断时通,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不对,望指教!!

网友:
先用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改变波特率测试,最好用带屏蔽的通讯线。

楼主:
首先向你表示感谢!!
我都试验过了,波特率 从2400 4800  9600  19200  奇偶校验 从 无、奇、偶 都试验过了,均不起作用啊,不知道哪里还能设置了哦。

楼主:
屏蔽线也用了,接地线也接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屏上面的地址是否有错误。

楼主:
485 2W 通讯一直不行,经过威纶售后现场指点,改为485 4W 通讯 问题解决了!!谢谢威纶的师傅们!!以后再研究2W 通讯!!!